我想问PLC 怎么可以转换HMI 的银幕

楼主(2009-09-14):
目标:
只要输入’x10’ 信号 HMI 就会自动由A银幕转换到B银幕
PLC model:
Mitsubishi FX2N+F940GOT

网友A:
例如:设定画面切换软元件为D100
如果D100=A,显示A画面
如果D100=B,显示B画面。

楼主:
先谢谢你的决说
我应该用那一个指令呢??

网友B:
mov ka d100
这D100要和你屏上设置的一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