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没有COM口怎么解决

楼主(2009-09-14):
请问下各位高手们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没有COM口要接COM调机怎么解决啊

网友A:
可以买数据线转换,将USB接口转换成串口

楼主:
USB 接口的不稳定啊 不知到这个 “TEC-2009S(TLK-04E)笔记本ExpressCard转双串口卡” 这个转接卡能不能用 请高手指点

网友B:
可以啊!比USB稳定!

网友C:
用串口卡稳定点
学以致用!

网友D:
可以买USB转串口的线啊!,,,,线比卡要便宜.40元就搞定.不过你要淘宝网上问他们买通用型的,那PL2303芯片(15元/根)是打印专用的,不能用在工业上的.

网友E:
太贵了串口卡
个人觉得划不来

网友F:
USB转串口线, 有的很好用.

网友G:
买moxa或者研华的。虽然贵些,但都是工业级专门设计的。或者买带com的机

网友H:
看你是长期用还是仅短时用来调试用,短时用的话用USB数据转换线,稳定性调机子没有问题的。如果长期使用,建议买串口卡.

网友I:
用U口转

网友J:
串口卡还好

网友K(2009-11-10):
卖个BBL的串口卡吧,蛮好的

网友L:
USB转串口线, 好用,但有些软件只支持COM1,COM2,就不能使用,最好买带COM口的机。

网友M:
我就用的事USB转串口,便宜,可以用

网友N:
实践证明,转接线大多数都不能用,买USB口的编程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