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GT1575V触摸屏动画怎么做?

楼主(2009-09-14):
请教:三菱GT1575V触摸屏的动画的制作步骤,

楼主:
郁闷..又没人回答,,经过研究..哈哈.总结出了三菱GT.A900等的动画制作过程..与大家分享,,不对的地方,,后面纠正哈.首先要在公共设置--部件这里建立要作为动画的图形..然后..选对象------部件移动-----固定部件----参照..选择在部件里建立的图象..其他就很简单了.设置上软元件.当放在屏上时,,只是一条绿色的线,是没有图象的...只有在仿真的时候才看的见图象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