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4):
本人使用S7-224外加EM235CN一个对一个模拟量输入及输出进行控制,一切正常。后因需要加了EM232CN两个增加对三个摸拟量输入及输出进行控制,原来的模拟量变的不稳定起来。使用地线把他们的V-端及PLC的M端连接起来也未见好转,但只要把后来加的模拟量第一组的V-端断开就一切正常(其他的好象没问题,就是那一组好象有干扰,他们之间的连接线大约有1.5米),不知何故,望高手指点,先谢谢了

楼主:
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

网友A:
把连线换成屏蔽线,再检查一下接地,要保证一点接地,实在不行换一下接地点试试。

楼主:
首先要谢谢你,你是第一个给我答复的人,我用的是屏蔽双绞线,把屏蔽层也接地了,我是在PLC端把他们都连接在一起然后接地,不知道算不算一点接地,接地点也换过,而且发现把接地线连接上那组模拟量也会不稳定,这是不是说明接地线有问题呢? 后来我试着用EM232输出的10V电压作为那些模拟量电位器的电压, 稳定了,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,我们是对整流机实行软启动,也就是在条件满足时输出一个固定值,在另一个条件满足时逐渐升高电压直到达到电位器的值,也就是在切换的时候那一组模拟量会升高0.2V,直到另一组模拟量升到额定值时又恢复 郁闷死了

网友A:
用程序监控一下,看看干扰的源头在哪,再针对处理。

楼主:
我后来是用EM232输出的10V电压作为他们的电位器电压,监测发现,电压表显示变化前后,输出的模拟量及电位器两端的电压没有变化,而且影响是单向的,第二组会影响第一组,而第一组不会影响第二组,不知什么原因

网友A:
根据你的描述,问题不象是干扰,象是切换电路的问题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xuxiaoping18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    我也这么想,干扰应该是不固定的,而我遇到的问题则非常有规律,监控的时候输出的模拟量没有变化,加在电位器两端的电压没有变化,在切换的时候问题就来了,也只能这样解释了,不知道要怎样解决,能否指教一下,我补充一点,总共有四台整流机,其中两台是输出的模拟量越大,电压表显示的电压就越小,而另外两台却相反,出问题的就是前者,不知和这有没有关系,是不是要对整流机硬件进行更改呢?

楼主:
    还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,在模块的输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,(用电脑监控的)并且电位器两端电压不变,整流机的电压表在空载的时候和带负载的时候显示的电压不一样,之间相差了1V多

网友A:
    是用什么器件对两电压进行切换的?我分析可能是在切换瞬间输出有冲突,造成电压跳变。
    另:你所说的整流机的电压表假如是接在整流机输出端的话,那空载和负载时有变化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            我是用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,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用模块输出一个低电压,在另一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电压累加,直到达到电位器(也就是模拟量输入)的电压,然后就用模拟量输入AIW*送到AQW*,另外电压表是接在负载端,但是以前一直都不会变化,变化是在后加了另外三组模拟量以后才会
         昨天试着把地线及连接V-端的线拆除,把那两组的+10V端连接在一起,(因为那两组是输出的模拟量越大,显示的电压就越小,我考虑他们是不是以+10V端作为公共端)以前的那些现象不见了,不过有一组模拟量有小幅震荡(100以内),想把地线及V-端连接起来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值。不过好象两个不同电源之间只能有一点相连,又好象行不通

网友A:
    查一下模块与电位器的地连接是否正确,即要确保电位器、模块输入、输出三者的地是唯一且正确地连接在一起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xuxiaoping18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有查过了,没发现什么问题,现在就是原来的那一组有点不稳定(振幅在100以内),还能凑合着用,虽然不甘心,但也没什么办法了,能试的都试过了,就这样用吧
,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注!

网友A:
那样的话你考虑用软件滤波对原来的那一组处理一下。

楼主:
你是说用编程的方法增加他的取样次数吗?加到1000次,可以试试,会不会反应太慢

网友A:
滤波常数或取样数太大反应会迟钝一点,你可以试试,两方面都兼顾一下。

楼主:
没什么效果,就这样用吧,呵呵

网友B:
硬件接线方式,不用的要短接,软件设置上要设置滤波.

网友C:
可能还是电流串进去啦
不用的模块短接一下,屏蔽线一端接地,另一端悬空试试看
一般的情况应该是屏蔽线的问题,原来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

网友D:
我认为:
1,可能是程序还有问题
2,扩展模块排列位置不合理
深圳工控小匠:

QQ:357405496

楼主:
程序应该没问题吧,事输入端不稳定哦,屏蔽线我也是只接了一端,滤波也设置了,没用的也短接了,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:
1,可能是程序还有问题
2,扩展模块排列位置不合理
应该没什么问题吧,我是S7-200 CPU224+EM235CN+EM232*2

网友E(2009-10-15):
累加求平均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