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步进程式

楼主(2009-09-14):
请问在三菱PLC写程式时,当我在写步进的程式时,能否使用双线圈输出。

网友A:
在不同的步中可以

网友B:
在相同的一段里面就不行,必须在不同段落里面,当然如果出现双段落同时运行的话也不行,主要就是在同时运行的程序里面不可以出现双线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