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204L文本显示器怎么用 求教

楼主(2009-09-14):
此文本显示屏和三菱FX1S配套使用。用显示屏外部设定PLC内部几个点的运行时间。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设置和编程。显示屏组态时怎么确认PLC寄存地址

网友A:
MD204L文本显示器有专用的界面编辑软件,编辑方式和普通的触摸屏差不多,只不过要利用盘面上的键来定义不同的功能,比如翻页,数据显示及读出之类的。

网友B:
买一个有光盘试试
台湾永宏plc

网友C:
就是 很简单的额啊 需要解答 加我
销售永宏plc,威纶,奥堤司人机,变频伺服电机,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,飞剪,制袋,印花机,注塑伺服节能改造。技术交流QQ10751517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