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兄弟有FX-20GM模块程序发我份参考

楼主(2009-09-14):
各位兄弟有FX-20GM模块程序发我份参考,小弟我现在要做一个FX20GM模块定位设计,没有玩过不会用20GM编程软件,希望各位兄弟提供个参考程序,有的发我邮箱:
767879332@qq.com
,小弟我先说:谢谢兄弟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你是想把20GM当plc用还是想把他当做一个模块来使用
要是当一个模块使用的话,就简单的刷辅助继电器,可程序号就行了。
你可以看下说明书的,还是不会的话可以找我,我的Email:
lingleiy@sina.com
我是把他做模块,连接MR-J2S驱动器控制,但驱动器的CN1B和20GMCON2不知道要怎么接线去控制,你发个到我的邮箱767879332@qq.com

网友B:
测试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