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4):
工作台由电动机M 拖动,行程开关SQ1、SQ2 分别装在工作台的原位和终点。要求:
1)有手动/自动功能
2)自动时,按下启动按钮,实现前进—至终点—返回-停止到原位;
3)手动时,工作台可以前后点动移动(有点动按钮)
4)有原点复位功能
5)有电机过载保护、并且报警功能
6)有报警复位功能
7)有急停功能。
如有错请大家指出
附件: 工作台前后运动-diagram.rar (41 K) 下载次数:146

网友A:
如果说仅满足以上要求,且自动状态下仅实现一次循环,那么程序完全可以实现。
不过有些地方可以简洁一下,比方说限位开关X10和X11
若不将X10常闭点串在M2的自锁回路中,而串在主线路中,那么后面的y0的输入条件上那个X10可省去,X11同样。
我认为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说仅满足以上要求,且自动状态下仅实现一次循环,那么程序完全可以实现。
不过有些地方可以简洁一下,比方说限位开关X10和X11
若不将X10常闭点串在M2的自锁回路中,而串在主线路中,那么后面的y0的输入条件上那个X10可省去,X11同样。
我认为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!

谢谢你,我已经修改了,把X010、X011常闭串在主线路中
自动状态下要实现N次循环就把X12与COM短接就行了
附件: 工作台前后动作program.rar (11 K) 下载次数:53
  • 下载积分:+1(si.yan) 好贴好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