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4):
各位,大家好。大学期间没有好好学习,成天就知道玩,基本没有上课,现在通过家里关系找到个不错的工作,是有关PLC的,虽然在大学里开过这门课,但是就根本没有学,现在有些后悔,但是也没有用,还是得重新学,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,而且看那教材有好些地方都看不太懂。
我以后从事的工作就是和PLC有关,这里是三菱的PLC,他们叫我学一个软件GPPW。。。我现在也想好好学,努力靠自己了!
希望大家能点拨下我。。该如何去学习!非常谢谢~~~

PS:我现在在电脑上安装了个GPPW和一个模拟环境的软件LLT。。

网友A:
大学里学的那点东西,不学也罢,可以说都是骗人的,骗钱。而且教材都是过时的或者淘汰的东西,在实际的工程中根本就没有使用的。

要学会PLC,多动脑记,多动手练就可以了。遇到问题问会的。

我初中毕业,没有被大学上过,都会了三菱,OMRON,SIEMENS,Rockwell, Rexroth ;PRO-FACE,HITECH。。。等东西了,有PLC,变频器,伺服 HMI等。。

更何况你都被大学上过了。。更容易了。。。。
那你当初是怎么学的啊??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B:
    继电器控制回路看的懂吗?懂的话,学PLC就是事半功倍,先从基本指令开始,功能指令看说明不清楚就用软件试试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    简单的看得懂
    稍微复杂点就不知道了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大学里学的那点东西,不学也罢,可以说都是骗人的,骗钱。而且教材都是过时的或者淘汰的东西,在实际的工程中根本就没有使用的。

    要学会PLC,多动脑记,多动手练就可以了。遇到问题问会的。

    我初中毕业,没有被大学上过,都会了三菱,OMRON,SIEMENS,Rockwell, Rexroth ;PRO-FACE,HITECH。。。等东西了,有PLC,变频器,伺服 HMI等。。

    那你当初是怎么学的啊?

网友C:
    没基础不一定是坏事。。同时也没有坏的习惯。呵呵
    一楼说的有点过。。大学里的东西虽说有点过时,但能让你学别的东西时,容易理解。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    像二楼说的,有这样的基础,能理解常开、常闭什么的,很容易学的。。

    顺便说一下,我认为现在一般院校的大学教育确实是有点失败的。好多学生都不知道干撒,我认为主要是学校的引导不够。。。。当然我说的是,50%的人。。。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D:
    先买一个PLC来学习应该比较容易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E:
    只要功夫深,铁棒磨成针!加油!
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F:
    继电器控制回路看的懂吗?懂的话,学PLC就是事半功倍,上网找我是在网上的
    加我,我QQ是359939527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继电器控制回路看的懂吗?懂的话,学PLC就是事半功倍,上网找我是在网上的

    说出来都不好意思。。。我都不知道继电器控制回路式怎样的?

网友G:
    万事只怕有心人.........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H:
    自己去买个PLC,一边看书一边实践,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  • 飞刀,又见飞刀

网友I:
没有实践是很难深入了解的。最好找份电工干,边干边学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J:
    算了吧,像你这种基础很难,干管理吧。

网友K:
    首先要有点电工基础吧,然后慢慢摸索学习
    学以致用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J:
    算了吧,像你这种基础很难,干管理吧。

    支持此楼的观点。但不支持---算了吧,像你这种基础很难----这种说法。

    还是干管理吧,有朝一日等爬上去的。学PLC编程维护,只能是个打工的,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。干这个的一般是没有什么好的出路,逼上梁山的。
    谢谢鼓励!但是干管理又不是说干就干的,总得有些成绩和才能才可以爬上去!
    还有学PLC真就这么没有前途??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L:
    边干边学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M:
    上了大学连继电器控制电路都不知----唉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呀,生在福中不知福,相当年咱们上学笔本都买不起,没钱上学工控知识都是自学的。根据你现在的情况,先不要学PLC,先熟悉普通继电器控制电路,没有基础知识很难理解PLC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N:
    如果你真的要学,建议你先去新华书店买一本二次线路400例看一下。
    你说的二次线路400例那本书名就是这个吗?我在网上找不到啊。。希望指点下  多谢!!!

网友O:
    “大学里学的那点东西,不学也罢,可以说都是骗人的,骗钱。而且教材都是过时的或者淘汰的东西,在实际的工程中根本就没有使用的。”没有上过大学,也说大学里的事,这オ是真正地骗人的,好像你懂得很多,我看那都是仿造人家的,没有扎实基础知识的人,オ讲这样的偏激的话。应该说,上过大学的人不一定是人才,没上过大学的人不一定不是人才。认真刻苦学习的人,勤学好问的人,理伦结合实际的人,不管上没上过大学,都是人才。----------回答1楼
  • 下载积分:+1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P:
    大学里确实没什么好学的东西,我出去都是自学的电路知识.现在我对继电器回路还是过的去的.现在接触plc感觉入门易深入难啊,特别是应用指令,有的都不知道干什么用,做东西也不往应用指令上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