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用外接设备(按钮、电位器)等对PLC内部时间进行设定

楼主(2009-09-14):
是三菱FX1S的。用内部两个电位器设定PLC时间太不精确。我想用两个按钮(一个按一加1 另一个按一减一)来设定PLC时间。不知道两个按钮怎么接输入。使用按钮设定时间PLC命令怎么写。 请高手指教 谢谢!!!

网友A:
想設定什麼時間?
內部計時器嗎?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楼主:
我是用D8014后接计数器定时。所以我想用外接按钮改变计数器的K值来设定时间。这样可以吗。请指教

网友A:
把k值,改成D值。
直接對D值作+-動作。設定好之後,再開始計時。
試試看,是不是你要的結果.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B:
以上的程序可以采用加1和减1指令,并且两个按钮要互锁起来,输入点采用一定时间的延时,延时后输出一个上升沿信号进行加减运算,如果输出点有多的话,最好再接一个指示灯,当指示灯接通时,代表数据在传送中,灯灭了表示数据写入完成,即可以再次写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