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4):
将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或2进制应该如何计算?比如说将常数16进制的的H转换为10进制的K怎样计算,返之又如何计算?将16进制直接转换为BCD码的二进制又怎么算?小生学识不高,只懂10进制和2进制的互相计算,望大家多多指教!!!

网友A:
我一般用计算器(科学型)

网友B:
电脑上自己带了计算器了,或者你可以下载一个科学的计算器软件程序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不太理解,告诉我计算的方法或公式就好的!!最好再举几个例子!!!

网友C:
电脑上自己带了计算器了

网友D:
1.1.4、十进制数转换成二、十六进制数
方法一:口诀:除N取余,逆序排列。
例1:K 200=B?

K200=B 1100 1000
例2:K 8000=H?
8000÷16=500•••••••0      LS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÷16=31•••••••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÷16=1•••••••15 (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÷16=0••••••••1      MSD
K8000=H 1F40
方法二:口诀::找大位,定高位,依次除权,取商用余。
当把一个十进制数转换为二,十六进制数时,首先找大位,定高位,这里大位和高位均指二,十六进制的位权值。大位和高位必须符合下面条件:
大位﹥十进制数﹥高位
定下高位后,从高位开始进行转换。下面我们用实例来对“依次除权,取商用余”进行说明。
例1:K 200=B?
首先,我们要写出二进制的位权表,如下表。

(大位) 256﹥200﹥128 (高位)

K200=B 1100 1000
例2:K 8000=H?

(大位) 65536﹥8000﹥4096 (高位)

K8000=H 1F40
必须注意,如果除以权值后商如果大于9,必须用十六进制数A,B,C,D,E,F表示。
进一步可到www.jcpeixun.com去了解

网友E:
传个小软件试试看是否对你有用。
附件: 进制转换.rar (14 K) 下载次数:55

楼主:
thank you very much fou your help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