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进行仿真模拟

楼主(2009-09-14):
我现在在电脑上装了GPPW
然后还有个仿真软件是LLT
但是怎么仿真啊
我在LLT里找不到图标可以点开进行仿真的
该怎么操作
谢谢!!!!

网友A:
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你百度搜这个后装上就OK了。
知道了,谢谢!!

网友B:
三菱FX,安装编程软件后,再装仿真软件,就可以在编程界面看到一个“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/图标”变亮,程序编好以后,点击该图标即可进入仿真。
或者从【工具】→【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】进入仿真。
知道了,谢谢!!

网友C:
如图示操作即可。
知道了,谢谢!!

网友D:
楼上的已经很清楚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