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与变频器通信

楼主(2009-09-14):
各位师傅们用欧姆龙PLC控制变频器的程序怎么编写啊
有这方面的编程手册吗

网友A:
PLC控制变频器分两种:1.多段速控制2.网络通讯控制。你想用那种?

网友B:
什么牌子的变频器,一般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,具体看变频器说明说相关章节

网友C:
可以有三种控制速度方法
1。直接段速控制
2。模拟量控制
3。数据通信控制
因为你有PLC所以很好做,加一个D/A模块,或加一个通信模块。三菱的有个斜坡信号。可以控制其按照斜输出电压或电流

网友D:
变频器通信资料好

网友E:
用MODEBUS通讯可以
学以致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