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问题?

楼主(2009-09-15):
请问我用三菱FX2N的PLC向A740的变频器直接发送数字量的脉冲频率可以么
变频器能接收到么

网友A:
楼主问题没说清楚,设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,只能用PLC的D/A模块
,如果是固定的几个频率,可以用PLC的端口控制.
如果是连续 可调变化频率,可用通讯方式,
下载积分:+3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B:
同意一楼的
补充点
也可以走通讯这样就可以接受数字量了

楼主:
固定的几个频率,用PLC的端口控制.应该怎么样控制???
连续 可调变化频率,用通讯方式,应该怎么样去写通讯程序呢???
请指教

网友B:
变频器一般有多段速度的功能
就是在指点的参数里固定的设几个频率,然后通过端子的信号来控制。一个信号控制一个速度
如果速度经常微调就很不方便
走通讯就要多看书了
要看变频器的通讯手册
PLC的通讯手册
这样看你是一点基础都没哦
那可能要花些时间看书啊
我们在这里说也讲不了那么多
多看看变频手册
下载积分:+3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C:
把你的设备要求写出来,上面的话不懂!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D:
楼主:
松下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接收脉冲.
A740不太清楚,好像不行!

网友E:
可以用三菱变频器设置软件一下就好了,

网友F:
A740的变频器可以利用外部脉冲输入给定频率,改变脉冲输入的频率就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。详细资料请到
www.jcpeixun.com
的《变频器功能应用从入门到精通》去了解。仅供参考

网友G:
有的变频器可以接收脉冲。我知道安川的可以,要不就DA模块也可以

楼主:
我看 A700使用手册应用篇 上面的通讯部分时发现这本书并没有介绍变频器怎么跟PLC通讯。
上面只介绍了变频器怎么跟计算机通讯。
那是不是说变频器跟计算机通讯的方式和变频器跟PLC通讯是一样的呢
请高手指教!!!

网友H:
看来你不是一般的不熟,书上说跟电脑只是由电脑发出数据,你用plc或者其他器件发出相同的数据就是一样的。 记得三菱是RS指令
至于你的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法
1.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可以定义为多段速,一般是3-4个端子定义8-16段(看看说明书),用3-4个Y点组合连接。
2.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可以定义为UP/DOWN. 在变频器中设定步长,由PLC的两个Y点发送脉冲去增减频率。

楼主:
谢谢啊飞
请问你的QQ多少
我可以加你聊聊么
251037371这是我的Q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