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5):
请问数据库服务器是如何给PLC寄存器赋值的?

比如我矿的自动化系统,我以供水子系统为例说明一下:

现场PLC的数据通过工业网传送到机房的数据库服务器,再上传到调度室的电脑客户端,然后调度室电脑里的intouch组态软件便能读取到数据

库里的数据,在组态画面上生动形象地显示出液位等现场信息。

问题是:我在组态软件中下达的命令是怎么传达到现场的了?比如我要将一个水泵的电动机启动,根据我所学的PLC知识,必须将PLC梯形图程

序中某个触点闭合,也就是将某个寄存器置1,这个命令是怎么从组态软件传达到数据库服务器,又是怎样从数据库服务器传达到PLC的呢?
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梯形图中的中间触点是不是可以长时间置位在0或者1?

请高手帮助一下我这个菜鸟,谢谢!
独一无二的我,不再随波逐流。

楼主:
自己顶。
独一无二的我,不再随波逐流。

楼主:
此地无高手!
独一无二的我,不再随波逐流。

网友A:
组态王没用过。但是从上边的说明,PLC应该有网络功特殊模块的,组态王与PLC数据的发送及接收,是通过共通的通信代码进行的,PLC各元件地址代码需要PLC原厂才能取得,组态王的地址代码没用过,不清楚。

网友B:
组态软件,人机之类能够直接和PLC通信,能将数据写入预设的数据寄存器,能置位或复位位原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