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5):
如果需要变频器控制电机50rpm,假设选的电机50Hz时的额定转速是1500rpm,那就是要把频率降到1.66Hz。你可以在变频其内部设定一个低速的频率为1.66Hz,然后再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定义一个低速输入信号,当这一点输入有效时电机的转速就是50rpm了。第二种方法就是用模拟量输入法,在变频器参数定义中先定义好10V所对应的频率值,例如10V对应100Hz,那么当外部输入0.166V时电机转速为50rpm,如果设定10V对应50Hz时,外部输入0.332V时电机转速为50rpm
我想知道0/166V 0.332V是怎么算出来的
初学变频器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1HZ对应的电机转速:1500/50=30RPM
50RPM对应的频率:50/30=1.67HZ

你要回去好好学学数学了

网友B:
1500/50*1.66=49.8                0.332*5*30=49.8

楼主:
真该回去好好学学数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