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5):
变频器的监控软件是专用的吗?我  在网上收索了一下,不少品牌都有监控软件,他们能通用吗?
我用的是艾默生EV1000,TD3000,TD3300变频器,想用电脑通过监控软件来控制变频器和显示一些实时参数.
同品牌不同系列的监控软件是否也能通用吗?

网友A:
一般来说,不同品牌的不通用。
相同品牌不同系列的,有的通用,有的不通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,不同品牌的不通用。
相同品牌不同系列的,有的通用,有的不通用。

同意

网友C:
一般选用通用的工控软件。如INtouch、WINCC或国产的FAMEVIEW软件等,可连接各种设备,包括各种PLC、变频器等。

网友D:
监控软件是为了方便调试自己的产品而研发的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楼主:
谢谢,各位的解答,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