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5):
有没有人用过BST的纠偏控制器ekrPro Com60或50系列的??
现有台控制器烧了(50),想改成60控制,无接线图和设置等资料
原来ekrPro Com50 带2个IR2002探头,OMG8定中开关,EMS10电机
现改用ekrPro Com60 带,发现控制器和外围部件连接不一样

网友A:
通过处理器电路板上的BCD开关S1,设置控制器的CAN地址。
S2.1    反转自动运行模式下纠偏方向(左边、右边、中心线)
S2.2    电机旋转方向

拨码开关    传感器的选择
S2.3    S2.4
OFF    OFF    使用模拟传感器
ON    OFF    使用一个数码相机
OFF    ON    使用两个数码相机
ON    ON    预留
拨码开关    推动器的选择
S2.5    S2.6
OFF    OFF    EMS 10 / EMS 16 / EMS 17
ON    OFF    EMS 5
OFF    ON    EMS 20
ON    ON    预留
拨码开关    功能    连线    跳线    备注
JX1    传感器1    信号输入端1和X1接线端7    A - BB - C*    电压范围 0 ... 9.75 V电压范围 ± 9.75 V
JX2    传感器2    信号输入端2和X2接线端14    D - EE - F*    电压范围 0 ... 9.75 V电压范围 ± 9.75 V
JX3    传感器3    信号输入端3和X4接线端25    G - HH - I*    电压范围 0 ... 10 V电压范围 ± 10 V
JX4    SC变换器    信号输入端4和X3接线端18    K - LL - M*    电压范围 0 ... 10 V电压范围 ± 10 V
JX5    信号输入端5    信号输入端5和X5接线端28    O - PN - O*    电压范围 0 ... 10 V电压范围 ± 10 V
JX6    信号输入端6    信号输入端6和X5接线端30    Q - RR - S*    电压范围 0 ... 10 V电压范围 ± 10 V
JX7    电势平衡    电势平衡    4 - 5*5 - 6    禁用电势平衡启用电势平衡
JX8    参照点外部禁用控制器    外部禁用控制器    1 - 22 - 3*    内部接地参照点内部+12 V参照点
JX10    电机电流测量        T - UU - V    ± 1 A,± 0.545 V± 1 A,± 1.811 V

网友A:
拨码开关    功能    连线    跳线    备注
JX21    预留
JX22
JX25
JX26
JX27            有效(ON)    CAN总线的电阻
JX28    禁用/启用键盘        有效(ON)    禁用键盘(键盘上的LED灯“A”闪烁)
            无效(OFF)    启用键盘
JX29    预留
JX30    恢复出厂状态(Reset)        有效    接通电源时,控制器将恢复到出厂状态(参见5.8)。恢复出厂状态后请将跳线套取下。

X1(传感器1):

面板X1    功能    连接线颜色    备注
        IR ...    US ...
1    超声波传感器同步        棕色    内部连接至接线端8
2    红外线脉冲+5V    棕色
3    红外线脉冲接地    白色
4    +12V    粉红色    粉红色
5    接地    绿色    绿色
6    -12V    黄色    黄色
7    模拟输入端1    灰色    灰色    模数转换的通道4与红外线脉冲同步

X2(传感器2):
面板X2    功能    连接线颜色    备注
        IR ...    US ...
8    超声波传感器同步        棕色    内部连接至接线端1
9    红外线脉冲+5V    棕色
10    红外线脉冲接地    白色
11    +12V    粉红色    粉红色
12    接地    绿色    绿色
13    -12V    黄色    黄色
14    模拟输入端2    灰色    灰色    模数转换的通道6与红外线脉冲同步

X3(回中传感器OMG 4 / EMS 17/20位置反馈):
面板X3    功能    连接线颜色    备注
        OMG 4    EMS17/20
15    +12V    粉红色    粉红色
16    接地        绿色
17    -12V    黄色    黄色
18    模拟输入端4    灰色    灰色    模数转换的通道2
19    Namur输出端            使用接线端26和27上的Namur传感器时,必须跳线接通接线端18和19!

X4(传感器3):
面板X4    功能    连接线颜色T62DI/TW54C5    备注
20    +5V / 1A    黄色
21    接地(+5V)    绿色
22    +12V    棕色
23    接地    粉红色
24    -12V    灰色
25    模拟输入端3    白色    模数转换的通道3

X5(回中传感器OMG 8,Namur传感器CK 37 / EFE 1 / 传感器5):
面板X5    功能    连接线颜色    备注
26    Namur A    棕色    使用接线端26和27上的Namur传感器时,必须跳线接通接线端18和19!
27    Namur B    蓝色
28    模拟输入端5        模数转换的通道5与红外线脉冲同步
29    接地
30    EFE 1信号,模拟输入端6    灰色    模数转换的通道6与红外线脉冲同步EFE 1的接线:灰色:接线端30黄色:-12V(例如接线端24)粉红色:+12V(例如接线端22)
31    24V

X5(禁用控制器):
面板X5    功能    连接线颜色    备注
32    信号<4V或>8V        可以通过跳线JX8设定:1 - 2 = 内部接地2 - 3 = 内部+12V
33    参照点

以上是自己整理的ekrProCom50拨码开关和接线的部分内容。如果是买的新的,应该带了手册的。

楼主:
好像60的不一样啊。60的怎么配置呢?

网友B:
看来楼上的都是高手哦!厉害!小弟佩服!我是没用过了!

网友C:
我用过BST的纠偏控制器。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电子版的说明书发给你。

楼主:
要,有没有60的接线图和说明书,有中文的最好!!
发到我的邮箱里:117295753@QQ.COM
  • 下载积分:+1(234230035)

网友D(2010-08-31):
    有否ERK1000基本型的传感器接线端子的端口说明,现在个红外线的传感器烧坏,想用其他的牌子的传感器代替,不知道可否?有人有相关的资料吗?急急!!!!!

    QQ:84818626

网友D:
    我要的是EKR1000基本型的,装的是IR2001的红外传感器,6条线的接口,不知道6条线的信号名称。有人知道吗?

    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