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程序段求解

楼主(2009-09-15):
大家好!我在看程序时,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,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:LD X5,OR M600 BKRST B0 H127
BKRST B128 H4
BKRST B12D H49F
我知道是批次复位,后面用的是16进制的方式,不是很明白,希望大家给详细解释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A:
Q系列的位元件的成批复位指令
BKRST S N
S 被复位的第一个元件号
N 被复位的元件数(16进制)
此处B为Q系列的通信寄存器
看手册吧
下载积分:+2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能不能在说的详细点呀?为什么要用十六进制呀,上述程序的复位范围是多少到多少呀?谢谢了。

楼主:
上述程序能不能在详细的解释一下啊,新手请多关照。

网友B:
在理解的时候可以把16进制可以转化成十进制后看看有多少个元件数呀,这和K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,只不过一个是常数K一个是16进制H但都一样呀,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