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,给点意见。程序是LG的PLC的

楼主(2009-09-15):
这是一个外部触点启动的程序,M206是触摸屏的启动按钮,按钮是复归型的,状态读取M208。
我一直是想用触摸屏的切换开关直接控制一个继电器,然后启动触点。
有时我也用置位和复位来控制,
图上的启动方式有什么优点嘛?
还是只是个人的设计喜好。
一般大家用什么方式启动

网友A:
按一下启动,按一下停止嘛!
下载积分:+1(hehaiwaer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B:
这是一个异或控制,具体作用要结合实际解况
下载积分:+1(hehaiwaer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我知道这个是启动/停止的作用,但是这样控制相比其它有没什么优点。因为一般我不这样设计,所以想知道这样好用我以后也这样做。

网友C:
这个就是单按钮起停啊

楼主:
我在这里的意思是在触摸屏上面这样做有点麻烦
如果没什么优点干嘛要这样做
直接有个切换按钮不就可以了
如果是单按钮当然这样做了

网友C:
触摸屏的按钮可以用反转置位型的,就不需要再用这段程序了
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编
下载积分:+1(hehaiwaer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D:
關鍵在M205
M205可以影響M208的ON_OFF
如果使用触摸屏的反置功能,按鈕必須設定被M205控制
下载积分:+2(hehaiwaer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E:
从上面的程序就可以看出,LG得PLC在执行扫描和其他PLC还是不一样的地方!其他PLC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执行ON/OFF功能!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F:
这属于单点自锁启动按钮!就是说一个点就可以启动停止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