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菜鸟要大家 急救 急救

楼主(2009-09-15):
我要偏一个线圈输出,要延时3小时才动作输出..用T0偏一小时就要36000~~那么就超出数值范围了?怎么样偏啊
请个为高手指教指教

网友A:
楼主你说的问题不清楚,只要廷时就好了?你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点?

网友B:
比如三菱的:
ld x0
out t0 k30000
ld t0
out t1 k30000
ld t1
out t2 k30000
ld t2
out t3 k18000
ld t3
out y0

网友C:
这得看精度吧,可以用M8014计数30次,也可以用100MS定时器(如,T0.T1)K27000(45分钟)
计数二次得到,或者用M8013计数10800次也行

网友A:
我编了一个,你试试看,输入点输出点,你自己再定,,我随便定的

楼主:
谢谢大家~~~我有点笨~~~除了以上方法还有其他吗

网友D:
你要这么多方法干什么啊 上面几种拿去用吧 。
还有种方法 就是用时间 读出当时的时间加上3小时 然后和3小时候的时间比较
这个思路比较简单点
建议你别做电气设计。怕你到现场调试的时候脑子不够用。被客户骂死。

楼主:
我是一个中技生~~~
工程师跑了~~~老板要我硬上

网友E:
中技生,怎么了,只要有心什么事都能办成,
就用一下这种方法比较好, 就是用时间 读出当时的时间加上3小时 然后和3小时候的时间比较
这个思路比较简单点 指令: TRD D0 时间读出
其中 D0 中储存的是年
D1中储存的是月
D2中储存的是日
D3 中储存的是时
D4 中储存的是分
D5中储存的是秒
D6储存的是星期

网友E:
如果不明白,加我QQ 我慢慢教你
QQ 491576510
下载积分:+3(王大帅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感谢9楼的关心~~

网友F:
1.累计法,将时间定时器累计,而得到所需时间。如
ld x0
out t0 k30000
ld t0
out t1 k30000
ld t1
out t2 k30000
ld t2
out t3 k18000
ld t3
out y0
2.用定时器和计时器并用的方法
3.用加法器的方法比较得出。
4.以上方法可以综合考虑。关键是要自己认为最简单方便的。能用就可以。我也是小学没毕业。。。

网友G(2010-06-28):
LD M8013 INCP D0.DLD=d0 k10800 out y0.就可以啦

网友H:
这样就可以了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是一个中技生~~~
工程师跑了~~~老板要我硬上
不要妄自菲薄,我们这边有一个中技生经过几年努力,在自动化设计方面非常优秀,且动手能力非一般科班出身所无法比拟!
相信自己!努力!!

Email: hfzwz@qq.com

网友J:
LD=M8014 OUT= C0 K180 LA= C0 OUT =Y0

网友J:
兄弟们:在我们涉及的自动化行业中。每一个动作控制,都有上万种的编程方法。只要适当就行。

网友K:
為何不用HOUR指令?
LD X0
HOUR K3 D200 Y0
X0接通後3小時到Y0即會輸出。

网友L:
楼主别看轻自己。。。努力就有可能超越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M:
我看懂了,谢谢各们师傅,
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

网友N:
时间加计数器组合使用,

网友O:
多个定时器串联就好了

网友P:
可以先用一个定时器定时一分钟在用一计数器计数180个数就行了

网友P:
先用定时器定时1分钟在一个计数器计数180就行了

网友Q(2010-12-15):
用寄存器然后再加法也可以吧??菜鸟

网友R:
以上的方法都基本可以。
如果是延时3小时动作,我感觉也没必要用PLC 了, 弄个 多功能能计时器就行了, 延时 好几年都没问题。
希望对你有 所帮助。

网友S(2011-02-18):
这里的高手真多

网友T:
我感觉最好的方法是计数器和定时器一起用最好简单,我用过很多次效果很好,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

网友U:
加计数器

网友V:
上面的方法多很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