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请大家看看这样说对吗!

楼主(2009-09-15):
只要有USB功能的PLC或者触摸屏.均可共用一条USB转RS232的通迅线和电脑联机对吗?当然USB的型状要一样.还请问PWS6A00T-PA屏和电脑的通迅线是什么型号啊!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不懂,既然有USB功能为什么要用USB转RS232?
第二个问题更不懂,USB通讯的话就用普通USB连接线,RS232的话就是一般串口对接线,只要接口形状一样就行,市面上都有卖的。

网友B:
现在的电脑都用USB端口,既然PLC上也有USB端口,那就直接用普通的USB连接就行啦。

网友C:
我来回答一楼的第一问题,他的有可能是手提电脑,只有USB接口,没有串行口,而他手上可能只有串口的编程电缆,所以他要找一条USB转换RS232的,也就是USB转9针的,不知我说得对不对。

网友D:
对于楼主的问题,大部分的带USB接口的HMI或者PLC可以用普通的USB线连接通讯。
但有的HMI却需要特殊的USB线。例如SIEMENS的HMI就有这样的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帮主,我没用过两端都是USB的通迅线请问一下用此线还要驱动程序吗?请不吝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