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用plc200实现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的接线!

楼主(2009-09-15):
现有plc200 cpu226 cn DC/DC/DC EM 235CN ,以及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,如何实现它们的接线.

网友A:
不能直接接线滴,要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,然后Q0.0 Q0.1接脉冲,Q0.X接方向

http://www.jj.cn/indexTG.html?promoterid=108502812

网友B:
你有步进驱动器的接线图一看就明白了。
驱动器接受脉冲+方向或正反脉冲信号------------------来自于Q0.0,Q0.1
驱动器输出控制步进电机.即四线。

楼主:
如果要选择驱动器的话,请问一般选什么样的型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