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09-09-15):
请教各位:触摸屏里面的数值是怎样传送给PLC的,
这个程序应该怎样写!哪位大侠是否可以发个样例上来,
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直接把数值写入PLC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

网友B:
不明白您说的意思
GT编程好了不就OK了吗

网友C:
资料不全啊。是什么品牌及型号,而且没说触摸屏数据寄存的地址。
是通过RS-232或RS-485数据线及端口进行数据传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