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5):
听说wincc只能安装在xp sp2系统上,我现在从本网站下载了wincc6.2和从别的网站上下载了SQL2005,而我的系统版本是xp sp3,请问我在不从装系统的情况下能装wincc6.2吗?wincc6.2能与xp sp3兼容吗? 另外,wincc6.2是配的SQL2005吧?  望知情人士告知,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XP3上安装WINCC6.2,可能需要修改注册表,或者安装对应的补丁程序。

wincc6.2是配的SQL2005的。

网友B:
Wincc6 SP3~Wincc6.2 SP2   安装在XP SP2系统。
Wincc6.2 SP3安装在XP SP3上。

楼主:
那具体该怎么操作呢?楼兄能讲得清楚一点吗? 另外,需什么样的SQL2005才能装在sp3下呢?  谢谢。。

网友C:
可以这样试一下
修改注册表 :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Updates\Windows XP\SP3\KB319740]
"Description"="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- KB319740"

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么修改的 :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Windows]
"CSDVersion"=dword:00000200

原来00000300 改为 00000200,即把系统SP3显示为SP2

说白了就是通过欺骗的手段让WINCC识别系统为SP2,从而通过安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