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触摸屏编程软件的问题,请教下高手

楼主(2009-09-16):
我在网上下载的海泰克触摸屏编程软件3.2版的为什么安装到电脑上后编程编出来的程序字体会是日文呢,换了台电脑也是这样,搞不懂怎么回事,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.

网友A:
不是日文,你将字体的比例改变(例如8x8改成16X16)或者是放字体的文字框框改大点。然后再模拟一下就可以看出效果了。是字体的显示问题。
下载积分:+1(lxklz1140)
下载积分:+2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B:
楼上的正解,字体号的设置原因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谢谢楼上两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