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系统这样配置可行不??

楼主(2009-09-16):
各位大侠,我现在有一个系统,它需要55个输入,28个输出,19个模拟量输入,7个模拟量输出。我的配置如下:
FX2N-64MR-001+FX2N-16EX+FX2N-8EX+3*FX2N-8AD+2*FX2N-4DA
我想请教下,我这样的配置可行不?这么多扩展模块由FX2N-64MR-001基本单元供给,其容量能否满足全部模块的总消耗电流量呢??能否带的动?
还有,假如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配置建议,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下,谢谢各位!~

楼主:
路过的都留下建议啊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用。
最好如下:
FX3U-64MR
FX2N-16EX 2个
FX2N-4AD 5个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用 FX2N-8AD 3个
FX2N-4DA 2个

网友B:
应该可以.但是希望留多一点容量.方便现场调试.如果带屏那就无所谓了.

网友C:
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可以的。

楼主:
我想请教下FX2N-8AD和FX2N-4DA它们所消耗的电流分别是多少毫安呢?我在说明书上看到FX2N-8AD是200mA,要是这样的话按我的配置好像已经超过FX2N-64MR-001的460mA总量了。。。

楼主:
怎么没人来帮我顶!~

楼主:
路过都没人说话,沉下去了

网友D:
我觉得这么多的模拟量输入,是不是考虑使用Q系列的。

网友E:
我觉得可以考虑下fx2n128点的带模拟量模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