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用eview怎么输入三菱PLC控制的步进电机的速度和距离

楼主(2009-09-16):
各位大哥:
您们好!
用eview怎么输入三菱PLC控制的步进电机的速度和距离,也就是说怎么输入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!PLC梯形图程序怎么写?EVIEW中地址怎么设?
请指教

网友A:
如果你用定位指令来做的话
可以给你举个例子
DDRVA [D300 D302 Y0 Y2]
D300是脉冲数目
D302是脉冲频率
Y0是脉冲输出口
Y2是脉冲方向口
你在触摸屏上面添加两个数值输入元件
D300,D302
用来设置数目和个数
这样你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和距离!
一无所有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