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6):
请教一下:
在触摸屏里怎么做“点动”按钮?
怎么做指示灯?
麻烦哪位高手回复一下?

网友A:
点动相当于  按下——置位  释放——复位

指示灯?请放上一个图形,将其颜色属性上链接变量。

楼主:
原来不是现成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原来不是现成的。

如果都是現成的還要你干嘛?

楼主:
原来这么随意,画个圆加上个变量就可以做成灯了。
楼上,我说不是现成的是指:三菱的触摸屏直接就有指示灯这一项,作指示灯时选择就可以了。
你明白吗?
你要热心解答别人的问题,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说些没用的话。
你看看1楼,他是位高手,起码在这个论坛里我认为他是最出色的。
看看人家那些对于别人的提问是怎样认真回答的。
你呢?
你好好反省吧!

网友B:
呵呵,我以为你说现成是现成的项目列子的意思啦。不好意思啦。
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先尝试下,毕竟人家的时间也是有限的。
解释完毕

另外
在触摸屏里怎么做“点动”按钮?
怎么做指示灯?

-是图形制作还是内部变量链接制作,
-什么牌子的触摸屏
有表述清楚吗?
自己问题都提的不清不楚,这是个求知者该有的态度和责任心吗?
建议在你自己声讨别人的同时最好也检讨下自己,谢谢。

网友C:
请二位安静!
这里是提问和解答的地方.回4楼,西门子WinCCflexible2007软件,在工具栏中就有图库,你可以打开试试,同时它可以制作成动画,模拟设备运行状态,等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