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MPI问题

楼主(2009-09-16):
请教一下各位,在MPI上即要接HMI又要接通讯线,该怎么办啊.谢了.

网友A:
西門子的有 選擇前后都有的DP頭,前面端口進線接MPI出線接到HMI, 后面的接通讯线。

楼主:
谢了.HMI上还要重新设置吗.

网友B:
小心骗子啊。
用带编程口的通讯插头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