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程序困惑中啊

楼主(2009-09-16):
以前没用过欧姆龙的PLC编过程序,现在编了个CPM2A的,不过执行到一半就回来了,不安正常走,纳闷,请高手指点 啊!
开机线有10S延时;之后A1,A3,B2开;15S后A1,C2,B2开;6S后C1,C2开;4S后B1,B3,A2开;15S后B1, C2,A2开;6S后C1,C2开;结束(当让每一步中除了开的外都要关闭)。其实很简单啊,编译也没错,就是不按理想的顺序走啊,请各位不吝赐教啊,期待您的指点啊,先行谢过了!

网友A:
应该是扫描周期的原因吧,纯属个人意见,我也是新手,不过感觉你的顺序有点乱
你试试下面这个程序看,刚写的.

网友B:
我做了一个,再多只要多复制就行了,不容易出错。
我用的这个方法逻辑性较强,太容易懂了!所有的带顺序控制的可通吃!用了才知道呀!
下载积分:+1(qqjz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1楼的朋友我下下来打不开啊,2楼朋友写的还是很好的,只是编译后有几个警告,我是新手,所以还得再研究研究,不过先谢谢你们了啊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软件,打不开.我用CX-P5.0写的,刚才下下来打开了啊.

楼主:
我用的是CX-P7.3的版本

网友C:
输入继电器怎么是20000 20001?

楼主:
回复6楼我要连一个触摸屏的,先在电脑上用组态软件编好,点个按钮试试有没反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