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940的触摸屏的按钮指示灯功能怎么是这样的

楼主(2009-09-16):
比如我做一个按钮设成M1,在程序里是做点动用,作用是按一下按钮气缸上升,气缸的上升位是X17.。我想用X17有效的时候让按钮的背景发生变化(可以有明显的提示现在到了上位),但我软件里没办法设计成这种效果。注意我是用X17来做背景变化的依据,而不是用M1按钮本身.是F940这个型号做不到吗,GT1000系列的哪个型号可以.

网友A:
F940可以啊,1:动作设置软元件选M1 2:点击文本\指示灯 3:指示灯功能选位,软元件设置X17

楼主:
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,但背景色的改变是在第一个选项板里,就是设M1 的那边,第二选项板点击文本\指示灯,只有文本颜色的改变.能达到我要的这个效果吗.因为我没用过F940的,怕买回来不是这种效果.请问楼上的确认有这样用过吗.谢谢

网友B:
楼上所说的,M11按下后,按键灯没变化,当X17动作后,按键灯变色。
可是所要的功能?

楼主:
就是楼上所说的功能,不知能不能达到。
另我通过仿真可以看出,通过X17的变化可以改变按钮背景色的改变,这个颜色的改变其实就是第一个选项卡M11里背景色的设置。就是不知软件为什么不把这个颜色的改变放到指示灯/文本这个选项卡里。否则的话真会把人搞糊涂了。

楼主:
但上面也有点不对,虽然当X17为ON时,按钮颜色会改变,但按钮却像按下去时的样子。不大对头。三菱这个功能做得有点晕,我记得海泰克做得既简单又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