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7.08 (中文版,比较稳定)安装问题

楼主(2009-09-16):
为什么我在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7.08 (中文版,比较稳定)时到最后一步往下时,出现CPU100%的情况。然后机子就冻住了。是什么原因啊?哪位可以帮我解答一下。我原来安装过这个软件,都是可以的。后来卸载掉了。现在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先要装软件包里面另外那个安装文件!

楼主:
是不是ENVMEL里的SETUP.EXE文件啊?我已经装了,但还是不行。开始装主文件的时候会出现两个对话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搞的,第一次装都还好好的 。

网友B:
稳定不稳定我不管 我用都最新版本的

楼主:
还有就是我安装主文件的SET.EXE时,会出现提示说本软件包已经安装,不卸载安装的话可能会失败。这样的提示。我明明已经卸载了,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是用优化大师智能卸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