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15KW发电机不发电,是什么原因,大家帮帮忙!

楼主(2009-09-16):
型号:STC-15
电压:400V
电流:27。1A
频率:50HZ
转速:1500转
励磁:90V
励磁电流:6.5A
线径:主3*1.2 铝 14扎
励磁1*1.2 铝 8扎
接线及刊发 截距
品牌:三相同步发电机
原因:柴油机加到最大只有100多伏,主线包Y接法,励磁线包三相尾接尾,丢出三个首出来接整流桥。

网友A:
对励磁线圈充一下磁,方法是用电瓶的正负极接励磁线圈几秒钟,然后启动试试!

网友B:
楼上的说的对,可以试下,应再说明一下品牌,以便查找相应的资料。

网友C:
励磁线圈没有用蓄电池预励磁的发电机现在都没有了,你先检查一下各处地方是否正常!

网友D:
我认为是线路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