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们用GX coufiurator-QP ver.2 软件怎么调出定位模块QD75M的数据?

楼主(2009-09-16):
各位高手好!我用GX coufiurator-QP ver.2 调QD75M的数据时出现没有此轴,用的USB插在Q02H的PLC上,驱动也装好了就是通信设置也没错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还请高人指点,杨工可以帮下吗?给个准确方法,我们用的QD75M1的模块。
★向高手学习☆

网友A:
QD75M的起始IO指定了吗?

楼主:
只能指定I/O为0啊,如果设定为1就会提示说请正确设定I/O
★向高手学习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