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山
三菱编程852为什么在笔记本上安装不成功?

楼主(2009-09-16):
我在笔记本上装了三菱8.52中文版,怎么打开工程文时,先出现“com(Component Object Model)Error <15o10801> ”的提示窗,单击确定后,出现“工程初始化失败。工程不能打开。”的提示窗口。请教各位,这是什么原因,如何解决?

楼主:
怎没人帮帮我?我是VISTA系统。

网友A:
现有的三菱编程软件不支持VISTA系统,你换成XP就好了。

网友B:
换操作系统吧。。。。。XP专业版的。

楼主:
谢谢帮助,只有改XP了。
ygwpxq

网友C:
我也直接安装了,没有出现问题呀?不知何因?

网友D:
试一下xp吧

楼主:
5楼的,你在vista下安装吗?

网友E:
能安装我给我朋友的都安装了,
安装的时候到最好不要 勾选其他的东西 例如打印什么的
如果勾选之后就不好用了

网友F:
不能选盘安装,只能安装默认盘。与系统盘同盘,这样就OK了。

网友G:
我的就是VISTA 的系统 装的 8.52 可以

网友H:
最好在SP2系统下按装,不要使系统升级!安好之后再升级系统!

网友I:
用英文版8.78版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