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段300的程序该怎么理解?谢谢

楼主(2009-09-16):
请问比较精通的人士,这段程序该怎么理解,这是PID功能块FB41中的一段,请问在这程序的开头SET , SAVE该怎么理解呢? 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B:
SET 设置当前RLO 为1
SAVE 保存当前的RLO到BR位
一般不用去读取FB 41这样晦涩的代码,自控教材上的经典增量式PID公式就是FB41所参照的公式。

网友C:
就是一些初始化过程,我觉得先做到会用,在做到读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