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题--希望各位前辈解决

楼主(2009-09-17):
说明、我是新手,刚接触PLC 、也曾经看过几本关于可编程控制的书、但是没有一点用处,根本看不会、
所以请各位前辈告知下。我是不是应该想他们说的那样,买个学习用机,还是网上有这种仿真软件可以使用?
如果买学习用机,那买什么型号的比较适合初学者(不要太贵哦),在那个地方买,、
如果有仿真软件的话,在哪里下载?
希望各位帮帮忙哈、

楼主:
忘了
我们教学用的是三菱FX系列

网友A:
学习机吧,二手的会比较便宜点!可以到淘宝网上找找!仿真软件是有的,但很多功能不能实现,看你要那种型号的仿真软件,大部分本网站内就可以找到,你可以使用站内搜索功能查找!

网友A:
三菱的软件本身就带有仿真功能!但有进行仿真时会不正常!可以先用仿真的,达不到效果时再买个plc

楼主:
谢谢了
那我先找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