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7):
S7-400 CPU 型号为:6ES7 416-2XN05-0AB0,以太网模块为:6GK7 443-1EX20-0XE0
请问:如何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?
详细情况:
没有编程电缆的情况下,是否可以利用普通网卡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吗?
如能请问下需要什么软件和设置?谢谢!

网友A:
絕對是可以的。

軟件參考 simatic NET 软件

如果是使用wincc和step7編程,只要簡單設置就可以了,

PS: 如果在step7中使用要注意版本,低了怕識別不了你的模塊CP443-1

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問這個問題?
如何將PC和CP443進行連接通訊。

沒有交換機,網線做交叉線,有的話做直通線

建議可以參考下802D SL的網路通訊鏈接,很類似的
谢谢您的回答,我想知道的是需要交换机与CP443连接吗?

网友A:
上個圖吧,直觀點。
附件: 工業以太網.rar (186 K) 下载次数:136

网友B:
200 300 400都可以的  只要有以太网的模块就可以 设置好ip地址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