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s7-200通讯问题

楼主(2009-09-17):
请问一下前辈们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能具體點嗎?

网友B:
通讯设置没有设置好。

网友C:
你的远程地址设为0是不对的

网友D:
远程不应该是0吧
吧问题说具体点

网友E:
远程地址设置错误,应设为2

网友F(2010-03-19):
光标点在9.6上,按确认键

网友G:
用pc/ppi串口通讯,一般9.6波特率,远程设置除了0以外的数字应该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