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型号中的字母具体代表什么意思

楼主(2009-09-17):
我这有几个型号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?FX3U-80M FX2N-32ER FX2N-16EX FX2N-4AD-TC 数字代表的应该是I/O的数目吧 那M,E,X,A,D都代表什么啊

网友A:
建议看看三菱的而手册,在本论坛有下载。
遇到问题或者有疑问,不要养成不动脑筋的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