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给点意见,看这样的程序怎样编写好。

楼主(2009-09-17):
我现在写一段控制电机速度的程序,遇到点问题。我想直接在PLC程序里控制加速时间,这样可以在触摸屏上直接控制加速的时间快慢。我想让加速时间同步,就是让所以的电机在相同的时间达到一定的速度。现在没个电机运行的速度不一样有的差别还很大,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。不一定很精确,只要偏差不是很大就可以。

网友A:
在屏上做好相关的+/-地址后,直接用MOV传送给你的PLC电机转速控制的地址,(按钮做成数值转换;如按下M100.0等于把5的数传送到相关地址后进行加/减法计算,这样就按5的数增/减,具体多少数值需要自己定)当然程序中需要有相关的逻辑关系,我指的是+/-按钮的关系.用SET/RST指令.希望能够得到帮助.
下载积分:+1(hehaiwaer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楼主:
我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
这个加速的过程怎样控制,就是速度不一样,但加速的时间要一样

网友A:
你是指变频器的频率上升时间在PLC上进行设置,如果你的变频器是以RS485/以太网控制那就好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指变频器的频率上升时间在PLC上进行设置,如果你的变频器是以RS485/以太网控制那就好办。
这样控制
能否指点

网友A:
你的精神使我感动.
请你详细说说PLC/HMI是什么品牌;型号可以吗?

楼主:
PLC是LG的
屏是威伦的
我就是想知道一点思路,我现在也想到一个办法了,正在编程。
我的思路是这样的
以在触摸屏取一个加速时间,在这个单位时间内生产线速度达到一定的速度。
在以其中的以台电机取一个加速区间,计算这个加速区间所需要的加速时间。
然后我将每台电机的加速区间除这个时间,得到每台电机在单位时间要加速的量。
然后就根据这个量来加速

网友B:
说来说去,不知道你用的是变频还是伺服步进

网友C:
说说你的硬件搭配大家才好帮你啊

网友A:
不论什么其原理一样.
我认为:楼主要求的是加/减速时间一样的控制.
以变频器为例;这样你看可以否?如想从50HZ降到10HZ,那它将要有40HZ频率的变化.我的公式:
I F1-F2 I* IF2 I I 50-10 I * I10 I
T(加/减速)=----------- F1:原工作频率.F2:工作需要变化到的频率,(取绝对值) T(加/减速)= -------------- =8
I F1 I I 50 I
这个公式基本能满足一般要求.
还有如果设备工艺允许,控制器运行不产生报警,我认为可以把加/减速时间做成定量.
下载积分:+3(hehaiwaer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A:
不好意思.看了6楼的说明.我理解错误了.对不起!
这样确实只要把它参数传送到各自电机的加/减速时间里面就可以了.

楼主:
呵呵
谢了
现在我的程序已经编的差不多了
现在暂时不能实践
等生产任务不紧时在去看看效果怎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