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一个有趣的三菱PLC问题

楼主(2009-09-17):
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,一个三菱的程序总共有596步,但查看程序时只能看到357步,后面的都下不去了直接卡住了,这是什么原因?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下 谢谢!

网友A:
几千步的程序都看过,没有遇到你的问题,把程序发上来。

楼主:
既然大家有要求就共同学习下 是三菱FX1N的程序 有密码相信难不住各位

网友B:
常见,解决方法:按F4
转换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多有的程序内容了。
竟然还是PWM格式的,建议改用站长发布的GX Developer编程软件

网友C:
按F4也看不到。用站长发布的GX Developer编程软件,倒是可以看到

网友D:
很正常啊。596 step。
會不會是您gppw的版本有點舊。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E:
换新软件

网友F:
解决了,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,转换一下!!
596步程序 PLC.rar

楼主:
谢谢大家 我来下个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