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数据线三菱的和台达的线可以共用吗?接口是一个样的

楼主(2009-09-17):
数据线共用问题

网友A:
我知道三菱的和台湾士林的可以通用。

网友B:
如果不放心,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不能通用。三菱是422接口,台达是232接口。

网友D(2010-05-10):
不能通用

网友E:
三菱的和台达的编程线,不能通用,原因如4楼所说。

网友F:
合作愉快!

网友G:
不可以的通用数据线三菱的和台达的线我可以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