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
运行中的PLC突然程序丢失

楼主(2009-09-17):
前些天我公司一条生产线突然出现故障,所有PLC控制的电机全部停止工作,经电工检查发现PLC没输出,显示"PROG-E"程序错误,用手持编程器检查发现程序全部丢失,重新写入程序后正常运转至今。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先谢了。(PIC型号FX-2N)

网友A:
可能是接地没接好。

网友B:
内存不良吧。怪异事件

网友C:
可能是水货呗

网友D:
可能是电池没电了\
因为程序存在PLC的内置存储器中(RAM),而RAM是有后备锂电池的,电池的寿命大概是5年

网友E:
不是这方面专家不好发表已经 观望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