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J45应该怎样接线

楼主(2009-09-17):
RJ45应该怎样接线,台达变频器VFD-B的,

网友A:
用电话机的水晶接头压接,电话水晶头有6个压接端子,只要压接3和4,3是485负端、4是正端,相应跟PLC的485正负接线端子相连就行

网友B:
如果需要接二个以上的JR45,比如用三台变频器,应该使用何种插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