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为什么15KW发电机不发电,是什么原因,大家帮帮忙!

楼主(2009-09-17):
为什么15KW发电机不发电,是什么原因,大家帮帮忙!
型号:STC-15
电压:400V
电流:27。1A
频率:50HZ
转速:1500转
励磁:90V
励磁电流:6.5A
线径:主3*1.2 铝 14扎
励磁1*1.2 铝 8扎
接线及刊发 截距
品牌:三相同步发电机
原因:柴油机加到最大只有100多伏,主线包Y接法,励磁线包三相尾接尾,丢出三个首出来接整流桥。

网友A:
你看一下里面的控制线有没有被人动过,若没有,那应该检查励磁电路.柴油机正常的话,那应该是励磁电路方面的问题.

网友B:
看一下转子电压有没有30—50V,在测量镇流2极管是否导通,就那问题了OK

网友C:
应该是励磁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D:
主要是还是检查你的历磁方面问题,没有电压他是建立不起,发出的电压的, 原因有多方面,自己着手检一下

网友E:
励磁电压不够,看下整流部分电路!

网友F:
自励不起作用,只能他励(电池供电激励部分)。如果他励电路没故障,就是自励回路有故障。

网友G:
告诉你一个经验,是整流子滑环表面氧化,只要抛光就能发电。搞好了回贴帮我加分哦!

网友H:
我同意6楼的说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