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变频器是不是要设置一大堆参数?

楼主(2009-09-17):
现在做个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的项目,变频器没用过,现在看手册中。。。现在的理解是变频器要设一大堆参数,是不是这样的?

网友A:
看你在哪里使用?具体场合时最重要的。
还有你的控制情况,是操作面板控制,PLC外部信号控制。
例如三菱就是Pr79,具体可以上三菱工控下载变频器使用手册看看。
如果是国产变频器的话,推荐看看深圳易能。上官方网站下载使用手册。对应的是F0.02和F0.04参数决定。
然后再设置电机使用情况,如多段速等。。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?

网友B:
根据实际需求设定参数,有的默认的可以不考虑,关键要看手册。

网友C:
简单使用就没必要。。。

楼主:
我是接电位器调节的

网友D:
如果是简单的应用,设定以下几个参数就可以了:电机的额定功率,额定电压,启动方式,频率的给定方式,上限频率、下限频率,加速时间、减速时间、电子过电流保护。

网友E:
使用手册上说得很清楚,有空多看看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