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9-17):
这个问题是我困惑很久没能解决的问题,请大家指点下怎么做!在下先谢谢L了
附件: MODBUS RTU模式.doc (50 K) 下载次数:39

网友A:
了解,触摸屏+PLC+温控器
你指的是PLC与温控器之间的RS485用MODBUS协议

想必你对MODBUS协议有一定的了解程度
其实地址的对应不难
例如:你想把地址7001的数据读到D500,可以这样做,用读命令时起始地址为7001,当返回值时,用D500记录即可
写命令同理。

其实我并不太赞同楼主的硬件搭配方式
三菱FX系列的PLC需通过扩展得到485通讯接口,势必要用到通讯扩展模块

若是少量温控检测点,建议直接用温控模块,成本与“485通讯模块+温控器”差不多,相比之下性能却高出很多,而且,编程的复杂程度也降低很多。

若是大量温控检测点,那编程和调试会让人崩溃,因为:
1.MODBUS协议通讯的和校验是比较繁杂的一个过程,多次用到数据移位和字位逻辑运算以及四则运算
2.MODBUS协议中,通讯数据大都是以16位数据分高8位与低8位分开传送的形式,三菱内部的D元件默认的是16位数据形式,在读或写操做的过程中,要把D合并或拆开
大量的温控检测点会占用大量的寄存器,产生很多的运算
三菱FX系列的PLC通常用于逻辑处理,而在运算方面并不占优势,大量的运算可能会影响其响应速率,同时又与触摸屏通讯,整个系统有点让人担忧。

当然,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优点:
1.MODBUS协议是一种通用型的通讯协议,可以方便日后添加其他设备
2.假如电控箱离某些温控点距离太远,如果用温控模块,就要用到较长的热电偶线,在这较长的通讯线中可能会引起温度误差;相比之下,用温控表分点测温,用MODBUS协议将各地数据集中,RS485在200米以内可以正常通讯,抗干扰能力强

以上仅独家观点,有利有弊,楼主自己权衡
未经批准,将你的设计冒昧的评估了一番,还望莫怪。

楼主:
真诚得谢谢这位朋友讲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