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下,编好的梯形图怎样复制到WORD文件里

楼主(2009-09-17):
编好的梯形图怎样复制到WORD文件里?

网友A:
我都是用截图软件截图再放WORD的,呵呵

楼主:
用的是哪种截图软件啊,我下了极智的截图软件,试了下不行

网友B:
要是这个也不行 那就没有办法了。 图片问题都搞不定 还搞程序!! 还是回家老老实实 农夫山泉有点甜

网友C:
直接用PRTSCR或者用QQ的截图功能然后保存成图片文件,注意下格式

网友D:
楼主可以直接用QQ自带的截图快捷键啊CTRL+ALT+A,截完可直接复制到WORD或画图软件.

网友E:
qq截图最好用啦

网友A:
截图FastStone Capture

网友F:
hypertsnap-DX截图软件、或CAD画图粘贴、或WORD里自带画图功能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hypersnap-DX截图软件、或CAD画图粘贴、或WORD里自带画图功能。